845GV板运行大程序时死机---已修复

楼主(2008-04-27):
一块845GV板,平时工作正常。但运行大程序就时死机。内存,CPU,CPU风扇。电源都换过了。所以肯定是主板问题了,这主板哪里坏了啊?

更换了CPU供电电容后故障解决了.

说过多次修复后编辑(在原求助贴上)修复报告,你怎么就没记呢。?-----这是对别人回复的尊重和对自己的经验总结。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有一次重刷了BIOS解决问题,还有好几次都没能找到原因。一起期待大家的解答。

网友:
看下你U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换过CPU等供电上的元件没,有一次我把CPU供电管85N03换成75N03就出现过这一故障.

网友:
我正在努力地维修这块板.有结果我再分享!!

网友:
滤波电容 就算看不出问题先换了再说。CPU旁边的大电容

网友:
更换了CPU供电电容后故障解决了.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测量换下来的电容是哪里坏了呢?是漏电还是漏液?是容量减小了还是其它问题?外观有没有问题,比如暴浆,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测量换下来的电容是哪里坏了呢?是漏电还是漏液?是容量减小了还是其它问题?外观有没有问题,比如暴浆,鼓包?

没有这么大的容量表。所以没测。电容外观是完好的。没有暴浆,鼓包等。而且它是8成新的板。我想可能是在出厂时就有问题的。

网友:
你是说外观开不出来问题的电容,换掉之后就解决了啊。
外观看不出坏的电容,我是从来不换的,学习拉

网友:
我平时修板也是跟你们一样的.只看外表.但这次真的碰钉了.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哈哈.没想到还真有效果.哎,所以说修板呢.就得勤动手,多动脑.不怕麻烦.

网友:
学到东西了。。谢谢6楼的兄弟!!!!!!!

网友:
说得很好确实有道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 没有 解决现在知道了

网友:
其实测量电容也不一定要用电容表,可以用一稳压电源串一电流表测量,我就是这么测量的,外观看不出坏的,一测就知道了,比如1000UF/6.3V的,用6V档电源,正极接电容正极,负接负,电流应该在60MA左右,马上又回到0,完成一个充电过程.如果电流很大,回复很慢就表示此电容已经漏电了,如果电流很小则是电容失容了.我经常用这个方法测量主板电容的好坏.很多外观好的,有时候测量下来也是坏的,一起换掉就好,不换的话,过一段时间没换的也会坏的.

网友:
学习了,15楼的这个方法不错,我也要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