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2F(已修复)

楼主(2008-04-27):
修了一台AOC772F的显示器 客户拿来故障为满屏黑纹上下滚动 调节行宽 调大的时候图像边暗调小就回出现纹 后换震荡芯片stv9118图像显示没有纹了 但下半部分压缩 还有卷边 后测量场块tda9302负供电才-7.8V 断开场块后电压升到-13V更换场块故障依旧 换了好几个场块了 都是一次没用过的 我换的是tda8172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看看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修好了 是负压用的管子不对 他这个负压是从高压包反馈回来的 此
二极管
原来用的是UF4004我用IN4007代换的 后来才发现这两个管子不能代用后把这个管子换成UF4004就好了
[
]
芯片

网友:
场块外围元器件,如那几个电容,二极管,都可以替换一下

网友:
最好把负压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换掉了

网友:
修好了 是负压用的管子不对 他这个负压是从高压包反馈回来的 此二极管原来用的是UF4004我用IN4007代换的 后来才发现这两个管子不能代用后把这个管子换成UF4004就好了

网友:
呵呵,LZ用的一个是高频管,一个是低频管,1N4007电源桥式整流经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