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6veml主板故障

楼主(2008-04-27):
via芯片组开机要按f1,有时候鼠标键盘实效,没找到io,是不是南桥有问题阿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没有找到io芯片啊是via主板的话开机电路再南桥芯片里面啊

网友:
谁知道什么原因马请教阿谢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