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

楼主(2008-04-27):
我的主板开机时,cpu风扇开始转,然后cmos旁有个灯叫一声,就断电,不知是什么问题?我的机子是tcl品牌机,电源已断定没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差诊断卡呀!看触发跑码不!!!!!!!!

网友:
旁有个灯叫一声??
灯闪一下吧。
可能是哪里电源保护了吧?
12V 5V?
量电源接口查CPU主供电先。

网友:
不是灯叫一声..在灯的旁边有个圆筒状黑色的中间有个孔的喇叭叫的..LZ是不是比我还新手啊,,这都分不清

网友:
不是电源功率不足 那就是有东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