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1000反复重起

楼主(2008-04-27):
机器就是反复重起,有时还能显示,但是就是显示了,大约10秒又自动重起,请教各位大虾的维修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查复位电路,中间应该有元件坏了。这种情况检测很多。先排除内存 显卡 电源等问题  再检测主板

网友:
属于上电保护了!~!~!~!~!~!~!

网友:
你先把机器做个清洁起,再看了,应该是有短路了

网友:
问题找出来了,是北桥的问题,不过北桥是SIS350的没找到,但是今天又修了一台是一样的问题,加热北桥后就好了,但是过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
加热北桥后就好了,但是过一会又不行了
那就可能不是NB的事了,

网友:
加热北桥后就好了,但是过一会又不行了。说明内存和北桥电路的问题,加焊,试之。。。。。。。。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是内存槽不良  不过是855的北桥 你检查以下内存槽和开关按扭

网友:
今天又看了一下,开关板是有点问题,有点拖焊,但是北桥压住了,就会亮,但松了就又不现了

网友(2008-07-22):
重新做一次北桥的BGA,应该就好了,按你说的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个人意见,北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2009-02-18):
做个bga把,普通工具去焊容易出问题,除非技术强.

按住开机,那就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北桥和那个CPU的供电芯片都有可能的

网友:
虚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