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0F故障?

楼主(2008-04-27):
今天修到一台,显示器优派型号为,E70F
开机,发现图像屏幕只能显示一半,另一边黑的。指的是左右,这边,
上下都正常,调按键这边,调不回来,
不是行宽管问题,
我把CPU 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cpu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是杂牌15的,在这里发过贴子,
但版主认为是不可能有的故障,结果贴子被册.
我在修那台机的时候换过TDA8172之后,好了几个小时,最后又一样了.

网友:
查一下行反馈脉冲和ROM数据

网友:
左右两边,只有一边有图像.我想问一下,给你的感觉是光栅从中间被分开了,还是行中心严重偏向了一边.如果方便的话,就请发个图上来,这种现象在维修中很少见.

网友(2008-06-08):
e70f存储块数据
哥哥姐姐们,谁有e70f存储块数据。请你们帮助一下。

网友:
求教 Dell p1230开机瞬间又高压 然后黑屏
我以前修过一台 戴尔的液晶显示器型号p1230 开机能听到高压起来 同时我也测加速极电压 瞬间也有 ,几秒钟就没有高压 加速极点也没有了,但灯丝还是亮着的,在开机瞬间 测行管c极电压 从开机到没有高压 c极电压是不变得 ,用示波器测 行管b极波形 一直很正常 ,而且接上信号 指示灯是绿色的 断开信号 指示灯就变成 黄色,感觉都很正常 ,高压包换过 CAT也换过 我一直没有修好 这是很长时间的事了 ,今天看到本论坛 就想起来了 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查行中心和相位电路试试

网友A(2008-10-01):
会不会是阻尼二极管坏了,我也是个新手,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