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478针的板子有问题!开机跑FF!

楼主(2008-04-27):
上假负载,测试无电压,后换RT9241A,RT9602换成RT9241B,HIP6602后,上假负载试机,CPU供电,PG,复位,时钟都有了,还是跑FF,后来一摸,RT9241B和HIP6602发烫无比。是何原因,是不是RT9241A和RT9241B不能兼容。
cpu
c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发烫无比那就找一样型号的 ~~~~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highlight=RT9241A
RT9241A换成RT9241B代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RT9602换成HIP6602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是替换上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