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P4AL-8OO跑CI

楼主(2008-04-27):
ASROCK P4AL-8OO跑CI 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个方面都正常~内存换过 BIOS刷过 IO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求高手帮忙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下 是跑C1 打错了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清洗内存槽,补焊北桥,打AD线,判断北桥好坏,加焊CPU座!

网友:
怎么不换CPU试试呢?不要接鼠标键盘,就接一个CPU上去

网友:
内存时钟.供电都有吗?要有就要考虑NB了

网友:
我想应该也是NB挂了~

网友(2009-11-20):
我也遇到过到最后还是NB坏了

网友:
加焊CPU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