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4-27):
我这儿有一快方正主板,478的,BGA的座,开机检测到内存自动断电,2秒钟之后自动开机,到内存再自动断电,一直重复,把CPU或BIOS片任去一个就不掉电了,主板各供电都正常,也没地方发热,这是怎么回事呀??????
各位老大,先谢了呀
cpu
掉电

网友:
查查内存及相关

网友:
不插内存试一下,要是不再断电,那就是内存的问题,直接换内存

网友:
你按内存不过去修嘛,,,我也碰到过这 样的情况的

网友:
应该是重启吧,把bios重新刷过一次看看。

网友:
不上内存一样的呀
我就是不上内存测的呀,内存工作条件也正常呀

网友:
bios可能有问题咯 不然就慢慢换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