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衰老的笔记本电池

楼主(2008-04-27):
记本电脑电池使用时间长了,就常常充不满,甚至显示电池损坏(如图)。因此,电池的保养和 恢复就是笔记本电脑用户需要关心的话题。保养的过程也常常被称为“激活”、“活化”,非常形象地
体现出这一让电池“死”而复生的过程。我总结了一个电池活化的方法,其基本原则就是充放电的时候
电流一定要小(但也不能太小,否则时间过长),还有就是尽量要充满、放完全。
 电池损坏的原因
  电池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衰老”了。具体表现是内阻变大,在充电的时候两端电压上升得
比较快,这样就容易被充电控制线路判定为已经充满了,容量也自然是“下降”了。由于电池内阻比较
大,放电时电压下降幅度大、速度快,系统很容易误认为是电压不够,电量不足(其实是有电放不出)。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电池的衰老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在发现电池工作时间掉得比较快的时候就应
该锻炼一下它了,否则迟早都会完蛋。
  另外,很多锂电池失效是电池包里的某节电芯失效导致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种现象是无
法避免的,因为电池每节电芯的性质不可能完全一致,用久了就有某些质量稍差的先老化,破坏了整体
(串联之后)的放电曲线。简单说就是那节坏的电芯充电先充满,放电又先放完,而这个时候其他电芯的
容量都没有被完全利用。某一节电芯过充/过放不会令监控电路认为整个电池是充满/放完的。例如充电
的时候,其他的电芯开始接近满充电压的时候,那节坏的电芯可能已经达到4.30v甚至更高的端电压了,
导致过充损坏,而其他的却充不满。编者注:对于电池内部电芯损坏的处理,《中国电脑教育报》2001
年第2期有一篇很好的文章——《笔记本电脑电池diy》值得借鉴。有兴趣、胆量和能力的朋友可以尝试
一下打开电池包,相信在万用表的帮助下,可以很快找到损坏的电芯(电压异常者)。如果条件允许,根据
电芯对应参数更换合格品即可。
  电池的充放电
  锂离子电池充电时先是以恒流的方式快速充电,在电压达到一定值后再以恒压方式慢速充电。通常笔
记本电脑是没有严格的恒流充电监控装置的。系统负载大的时候充电电流就小,反之就大,这个电流由ac
电源适配器的功率余量决定。很明显的,系统充电时电池会与其他部件,如cpu、硬盘、lcd等争夺能源。
我试过一边运行superπ,一边充电的方式,发现充电电流在0.70~1.70a之间变化,不能满足锂离子电
池的充电要求,所以我担心这种工作时充电会对电池有所损坏。ibm说明书上要求对笔记本电脑充电时不
要进行操作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在开机充电的时候,如果能够选择充电方式,就不要选择快充模式(express charge mode),避
免电池过早“充满”。还有就是电池电量低的时候禁止使用cpu的最高性能,以减少对电源的争夺。如
果笔记本电脑使用的cpu是支持speedstep技术的,最好安装上驱动程序(负责任的厂商都会安装的)以
方便调节性能。speedstep程序的图标是一幅蓝色小旗,右键点击它就可以出现性能调节选项。在
windows xp系统下,speedstep程序会出问题,这时候只能依靠修改bios参数或者一些品牌专用的
调节程序,如ibm笔记本电脑的工具软件的功能非常强大。
  对锂电放电还是一直开机,让其自然放电为妙。最好不要用物理的方法(串个电阻之类的)。不是说
这样不行,只是危险性比较大,如果内部的保护电路没起作用的话,整个电池就作废了,最坏的可能就
是电池爆炸,当然这个可能性很小。电路隐患导致危险不是没可能的,一些大牌厂商都有发现设计上存
在的潜在危险因素而回收过电池,至于手机电池爆炸就不时耳闻了。
  小知识:一般来讲笔记本电脑电池的保护线路中零件通常是调压块、控制芯片、保险、温度探头等。
温度保护器通常是一次性的,内部有个保险丝(有些是130℃熔断),用来监控调压块的工作情况。如果
充放电过程异常,立刻会有一个电流通过温度保护器,将保险丝熔断,电池内部的电路此时为断路状态,
而且不可恢复。如果要修复只有更换温度保护器,但此种温度保护器在市场上很难找到。
  放电就是尽量小电流的放电,操作是先让cpu降速、硬盘停转,屏幕调最暗(或者合上关掉),然后不
要运行任何程序,直到笔记本电脑自动关机。之所以强调小电流放电就是为了阻止笔记本电脑过早检测出
电池电压不足。
  我在停用硬盘,关闭屏幕,取消电源报警的状态下对笔记本电脑进行完全放电(放了接近6个小时)后,电池容量从31.72wh恢复到了33.65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