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MEI 19液晶摔了一下

楼主(2008-04-27):
CHIMEI 19液晶摔了一下背灯不会亮。。灯管会摔坏吗~~

网友:
会的,我见过三星灯管摔破的。不过你先看一下是不那里松了/接触不好。

网友:
19寸的机器最容易出故障的就是灯管了,你摔过,你看屏是否裂了,没裂的话,灯管肯定坏了

网友:
通电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灯管摔坏是正常现象.主要看屏有没有被摔碎.

网友:
什么都要自己先试一下是什么问题先~ 这样大家才能帮助你啊

网友:
你换一个高压板  试一下看灯管亮不亮  这样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