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PERL主板故障!请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8-04-27):
本人有一块INTEL865PERL主板,每次开机自检刚过就自动关机,电源灯亮,按下电源开关没有反映,拔下插座等待一会重新插上插座后电脑自动起机后一切正常。现在每次用电脑都要开机两次才能正常使用。请教高手 这是什么原因啊!急急!
电脑

网友:
先把板子拿下来测测呀
问下楼竹?
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因该是5V吧,你自己测一下。

网友(2009-05-04):
IO的可能性大点!你可以找个IO试一下!这种情况我见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换一个CPU试试我以前遇见过这样的主板就是开机开不了得开2-3次才能开

网友:
换电源,拔掉可以不要的设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