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的故障

楼主(2008-04-27):
我的两块扳子都是加电启动!显示C1跳C3时候自动断电!换了IO后毛病还是一样!请教哪位高手碰见过类似的故障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那是检测到内存不过呀
主查内存相关
要不就是NB挂了

网友:
这类故障
先把内存工作条件检查一遍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如果换了不行的话。。。那就可能是SC的问题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 刷下看蓝~内存槽旁边的贴片电阻也有可能哦

网友:
CPU座坏
北桥坏
BIOS程序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