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 4PLAI-A总是BIOS报警

楼主(2008-04-27):
各位,俺有块EP 4PLAI-A的主板,不管你怎么刷,总是BIOS报警但检测卡不跑数字!,量了VCC是3.3,rst也是3.3,但按复位开关RST没的变化
,不知道怎么办了,谢谢指点

网友:
wq 你好
你把BIOS电池拿下来看看行不行

网友:
一样,没的效果!可能的话要不要发个图上来罗

网友:
先把BIOS清一下
那就是没复位呀
把CPU先拿下来,上假负载测

网友A:
楼主这个不象是BIOS电路出故障拉·!你看看复位电路,那出问题老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