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FF

楼主(2008-04-27):
本人是新手。请大家帮帮我啊
顺便发个 笔记本充电电路维修(转)

网友:
这个在新手区,有很多相关的帖子,请楼主去新手区看看!
你们很多经典的!

网友:
就是CPU没有工作,去查CPU工作的三大条件!!!!!!!!!

网友:
CPU工作的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PG      注:复位不正常PG就不正常

网友:
楼上的,应该是PG不正常引起的复位不正常把,不给南桥提供时钟与PG信号,复位电路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我收到一个精英的主板!CPU不工作!但是CPU有供电!其它供电都很正常!现在客户等着要!
很!能复位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我真的想不到是什么问题!还有CPU也换过了!同样也是如此!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