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rt问题

楼主(2008-04-27):
开机后,显示的模糊,然后从两边开始向中间缩小,就像一本书从中间向里挤压一样,最后黑屏什么都不显示了,里面还有嗒嗒的声响,大约1秒一次这么的响,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模糊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显示器被磁化造成的,而你所说的这种现象还与行场电路有关!

网友:
可 能 是调 整 管 的 问 题 或 相 关 线 路.

网友:
可能是行输出部分有短路的地方,比如电容电阻性能下降.漏电.阻值变大等.元器件性能不好的话不好查故障.

网友:
呵呵,升压电路或高压部分问题.现在已经有元件短路了.只要你能找到烧这个元件的原因.你的显示器就修好了.你提供的参数太少,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
里面还有嗒嗒的声响,大约1秒一次这么的响

开关变压器发出的,是由于后级有短路,重点查二次电源部分

网友:
查行管是否有故障,查开关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