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PL-X

楼主(2008-04-27):
开机跑D0到D5来回跑,刷过BIOS,内存供电2.7V,供电管也换过了,请求帮助

网友:
开机跑D0到D5来回跑,刷过BIOS,内存供电2.7V,供电管也换过了,请求帮助
楼主你跑跑线这个应该是内存供电电路上的电容漏电,这个是同病,你看看吧!!
我已经修拉很多一样的故障拉!
还有就是NB故障!!

网友:
请问是贴片电容还是大的极性电容,不是很明白,谢了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把I/O换了就OK!
另外,就是你测下6个时钟是不是正确!

网友:
换个IO试试
循环跑不过内存很多是IO引起的

网友:
跑C1-01-02-07循环的主板多为83627坏,这个主板是什么IO?

网友:
IO型号是ITE IT8705AF,是IO坏吗,我没换,其他测试点都正常的

网友(2009-05-13):
楼主确定你的主板是 ASUS P5GPL-X?我的主板的IO可是83627EHG呀

网友:
我的主板的IO可是83627EHG-A呀!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要不LZ说错主板型号。要不其他人修过。换错IO。也就是换IO应该会解决故障。

网友(2009-11-23):
主板 原装IO 确实 是83627EHG-A

网友:
啊  83627的I/O换成8705的能通电吗,,,,,不可能吧。。。。搞清楚I/O 型号。。再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