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DDR 内存管理总线两脚的阻值相差200,诊断卡显示E1报警,

楼主(2008-04-27):
845主板,DDR   内存管理总线两脚的阻值相差200,诊断卡显示E1报警,怎么修呢.内存管理总线是连接到那里呢,各位请帮忙呀.先谢了.

网友:
SMBUS总线一般接时钟和南桥,时钟坏的可能性居多.

网友:
谢谢回答,诊断卡显示"E1"应该查那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