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171A plus 故障求助

楼主(2008-04-27):
各位高手:本人遇到有两台长城T171A-PLUS的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的时候有显一下,然后黑屏,等下会显一下,又黑了,按开关显一下又没了.在后边用点力拍一下就会显而且可以显十几个小时没问题,但过一二天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各位师父判断是什么原因.另一台现象也是一样,但拍了没反应摸一下后边的盖感觉螺母的温度有点高,关机向里边吹点风,又可以正常开机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款长城显示器坏高压板的比较多.看上去好像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但换了高压板就OK了.

网友:
肯定高压板虚焊了..赶快修去..时间长了..你再拍..它都不会给你面子了..

网友:
高压板取下来看了,好象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A:
想请教大家,长城T171A-PLUS的高压板可以用哪些替换,是不是4灯小口的都可以用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大家,长城T171A-PLUS的高压板可以用哪些替换,是不是4灯小口的都可以用来替换?

其实高压板代换十分简单,只要对应供电电压 ,接好电源,地,ON/OFF控制信号就好了,常规的代换就三根线,~~~~~~~

网友:
这个型号液晶,是电源和高压板在一起的,应该用什么来替换,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
找 地线你应该会吧  12V  接到保险上面 也会吧    ONOFF  找 小三极管吧   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2009-12-11):
这个是电源与高压板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