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ibm最后磁道的低格

楼主(2008-04-27):
我有一块ibm IC35L040AVER07-0 40G的硬盘, 如教程写的, 最后磁道无法低格 , 所以要加LBA, 请问高手该如何加LBA ?, 我是用ISA PC3000
****
教程
由于IBM驱动器固件存在的错误,磁盘结尾的一些LBA不能被格式化。为了安全的原因,我们没有修改程序算法,因此在格式化完成后需要使用logical parameters(逻辑参数)将结尾的LBA增加进去(每磁头有2-3磁道)。

网友:
我不明白你干嘛要格式化最后的磁道,要是最后有坏道的话,直接用MHDD的HPA功能隐藏起来,硬盘就可以正常的用了。回答完毕。。。。。。。。。。

网友:
因为那实际上并不是坏道, 是因为最后磁道没被低格(因为ISA PC3000本身的问题), 所以我先称它为假性坏道, 当然用HPA 很简单, 但是就丧失几g的使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