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000笔记本不通电!

楼主(2008-04-27):
昨天一朋友送一华硕A3000笔记本来说开不了机了,原因是用着用着就死机了按电源开关几秒也关不了机。无赖就用针捅了下背面的复位开关,机是关了,接着再也开不了机了(不通电)。
情况弄清楚了后拆吧,心里想换个电池或放电什么的就OK啦。结果电池3V正常,放电能通电开机了,装上电池故障依旧。弄了半天发现只要把电池正负极短接起来就能正常开关机,干脆就把电池反过来装。全部装好后使用一切正常,不用按F1启动、CMOS设置能保存。还好先心想换个IO试试看这个必要都没有啦。呵呵,来来回回的拆装过三次。朋友今天还打电话来说回去用了很正常没问题。

————————————————————————————————————————————————————————————————
本人维修水平很次,没什么理论知识。喜欢上了这个论坛,所以把自己经历过的事都想发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谢谢阅读!

网友:
是主板上的电池反过来装吗?这样也行?

网友:
对,确实如此。不知道大家进来看后如何解释?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怎么使劲想都想不通呀.

网友(2008-09-11):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的,我维修过很多华硕笔记本这种问题了,特别是不通电,拆机后一分钟就搞电了。不相信我,你可以问我,这种问题不是一般人都知道的。

网友:
真的可以吗

反过来可以吗有空我也试一下

网友: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我换过32K的晶振就好了,可以试试的,不行连二个边上的谐振电容一块换掉

网友:
晕哦,这样也行,你咋想出来的哦

网友:
我的A3000死机后强行关机,然后就再也无法开机了,拿去维修,工作人员说是主板被烧,需要更换,价格1400左右,我觉得太贵,特到贵宝地咨询解决方法,是否维修员在忽悠我呢???

网友:
华硕的有好多奇怪故障刷bios就好le

网友:
不通电是南桥那实时晶振没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