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长两短的鸣叫,但换显卡还是不行!~~

楼主(2008-04-27):
我有一块华硕P5SD1-TM的主板,由于玩游戏时突然断电重起,但在重起主板后只是一长两短的鸣叫,我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报警,我发现用键盘可以重起主板可还是报警,于是我清空主板CMOS还是一样~~~~~~~~真的没办法了,求助各位大侠!!!!~~~~~~~~~~`
华硕

网友:
你看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否则得要刷下BIOS

网友:
长两短的鸣叫 应该是显卡没过去 换显卡测试 还有显卡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要查查看看,会不会是PCI槽与南桥之间有电容坏了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