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测高压板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2008-04-27):
除了接灯管试外,用万用表怎么测输出电压,是测哪个引脚?有的说是测升压电容,正常数值是多少?

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高压条主要就是由三跟线 主控电压 地线 开关 地线就不要说了 开关口一般是跟保险电阻相同 主空电压是跟每个排主相连

网友:
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高压板产生的高压是瞬间的.你如果是专业搞维修的.灯管不会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