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大小跟亮度大小变化而变化,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4-27):
碰过两台这样的机器(型号忘了),换高压包后发现画面随亮度变化而变化,不知道怎么修了。这是ABL的问题还是行场幅高压补偿的问题呢?

行场幅高压补偿电路的元件都换过了,不没有用。
还有就是关机有彩点一定是显像管的问题吗?

网友:
有没有换过那个行幅调整管?

网友:
首先排除一下是不是高压包的质量问题.再检修ABL电路及动态行场补偿电路.

网友:
这种是显示器的呼吸效应,最好换原装包.
另外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和行场扫描IC也会出现呼吸效应.
CT1888,CT1888C不能互换.不然会出现此现象.
曾修一台显示器无高压,行场IC损坏CT1888.用CT1888C代换后出现此现像.

网友:
回会不回是电源的问题。电视机一般出现这情况好想都要查电源,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不良可能很大,查行供电滤波电容、主滤波电容(400/22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