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6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4-27):
主板诊断卡显示60
主板诊断卡显示60是怎么回事呢 我插了N次内存。出放了电话也跳了线怎么还是出现60进不了呢 请问是怎么会事呢
怎按几下北桥和跳了它旁边的跳线就行了呢
主板诊断卡

网友:
是上电诊断卡就显示60?那是乱码 上电的时候你看诊断卡上面的灯 其次查各项供电

网友:
是 独立显卡吗?还是板载的?

网友:
主板是不是不检内存,说的不太清楚,是什么主板?

网友:
BOiS刷一下看看。主板北桥集显被烧,或内存条与插口的问题,主板或内存,注意用低频率的内存试试

网友:
怎按几下北桥和跳了它旁边的跳线就行了呢
按几下北桥!是北桥虚焊了吗? 北桥旁边跳线是你CPU 频跳错了吗?
根据现像找问题!然后一一排除

网友:
是主板故障,主板是上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
查下复位灯是否常亮?

网友(2010-01-11):
我这里联想机子的主板就是这样,也是60
我检查了一下,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把故障说清楚,主板是什么型号的,供电情况,你这块主板是桥虚焊,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