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 跑C0

楼主(2008-04-27):
我有一块华硕P4P800的板子,在桌子上没放好,掉到地下来了,再开机就开不起来了,主板跑C0,高人看看是啥原因?
华硕

网友:
版主,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那些芯片摔坏了
你上电源,然后用手大力压在那些主要的芯片和南北桥上,
看看能不能,
还有就是看看那个电池是不是松了

网友:
摔下来的如果当时没有加电,肯定是机械性损伤。如果当时加着电也可能有电器损伤。

网友:
Co应该是cpU座的问题,虚焊之类.压CpU座加电看看见 .

网友:
CPU不能正常工作,是不是虚焊,再查一下bios

网友A:
可能振动一下引起脱焊!
好有可能是你的北桥空焊啦!

网友:
压住CPU座子 试试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