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8-04-27):
数码卡跑A7就不动啦!
内存这边的管子供电都正常!
请哪位高手反指点下到低是什么问题!!

网友:
测量内存槽与北桥之间的排阻有无变大的,如有更换。再者考虑IO及BIOS

网友:
是联想的板子阿 今天来了10片这样的主板其中一块和你的差不多 内存供电管正常。BIOS刷了一下就OK了

网友:
A7
   内存不过!
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
A7好像有专门介绍的贴子的啊,BIOS,内存AD值,不然NB~!

网友:
内存槽与北桥之间的排阻是哪个啊??
请楼上的告诉下小弟行不!
我是新手!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内存剿脏了,你用香胶水洗一下,应该会过,我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要把问题想的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