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显示器模糊的问题

楼主(2008-04-27):
显示器图像模糊,管座是可以更换,请问一下如果针脚氧化的话用什么办法清除比较好.用酒精洗一下可以吗?你们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对付显像管针脚氧化呀,谢谢!!!

网友:
管座很便宜,还是直接更换稳妥些.

网友:
请教一下版主,更换管座后针脚不需要在处理一下吗,如果是针脚氧化了呢?

网友:
我觉得要清理一下 因为这样好一些
   同时也防止阴极中毒  还有不会那么容易上潮哦

网友:
用无水酒精清理针脚有什么不妥吗,我一般用无水清理。

网友:
我也一般采用无水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