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电且复位不正常的K8板

楼主(2008-04-27):
物品: EP-8HEAI
故障:插上电源主板自动上电,诊断卡代码 “FF”,指示灯RESET常亮,CPU工作电压正常
  请赐教!  谢谢

网友:
先把开机搞定,相信其他的故障也会一并解决,LZ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先跑一下绿线的电路吧

网友:
南桥问题多点吧?????????

网友:
内存供电管旁边有个开机芯片,具体型号忘了.其内部也含复位电路,它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在我的印象里磐正的板子坏VIA桥的倒很少,你有无查开机电路.此板我倒没有发现开机复位芯片

网友:
是不是  主板上的 门电路的问题啊 检查一下

网友:
该主板质量有问题,我朋友前两年买8片,不到三月,坏了6片,修来修去,现在有四片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这种多半是IO的问题,如果IO是W83627HF就没错

网友:
感觉VIA坏桥的几率比较低。。。。具体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