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BM原装板的修复例子

楼主(2008-04-27):
今天接到一块IBM的板子,上电就跑85,测量基本工作条件都满足,测试CPU座子也都正常,本来想换个IO的,可是无意中发现我有一块和它一样的板子多了一块小电路板,是插在板子的插槽上的,好象是一个转接头,拔下来插在客户的板子上,上电试机,奇迹发生了,代码飞跑,一切OK!但是我的那块板子没有哪个东西也是可以正常工作 的,总是接到DELL和IBM的板子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搞不懂,一个象屏蔽线作用的板子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大哥 那是个安全芯片  没它就跑85  87 真是晕了  你没看到没那个插板的板子上在那个位置多个芯片跟小板上的芯片一样吗?

网友:
长见识了,,重来没有遇到这种事情哈 嘿嘿

网友:
版主,我修的那块台式机主板和我的那块完全一样,没有多出一块芯片,还有就是,那块小板子也没有芯片之类的,只有一个象风扇插针之类的插头而已,并不想你描述的一样!

网友:
学习中 :P :P :P :P

网友:
长见识了,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  学习中

网友: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本本波

怎么不出来帮解释下啊?郁闷中~

网友:
晕死哦 `上次我也遇到这样的问
题``

网友:
是啊,我也有遇到这个问题,PCI转IDE的;
须在BIOS加入转接卡上控制器的资料,通常能搞定的,呵!
现在如果你手上两块板一样,可以将正常的BIOS装到坏板上试一下,
看是否OK?
不行就得改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