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有FSP230-60PNA电源的电路图

楼主(2008-04-27):
急需FSP230-60PNA电源电路图   我的FSP230-60PNA电源不能开机 待机时+5VSB只有4.6    强启时风扇正常  12V的低电平只有10V    5V的低电平只有4.3V     高电平都比正常情况时高了0.4V

网友(2008-07-04):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电源,是联想电脑上的。短接绿黑线能启电源,测试各输出电压也正常。接到主板上就不能启动。单接一个光驱也能启动电源。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