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用电池无法关机

楼主(2008-04-27):
j今天修一台联想旭日150进水的机器,换完maxmax1902后能开机正常进系统。一切正常,但如果上电池后能开机但关机后开机指示灯长亮压开关无反应,去掉电池后又能正常开关机。只要用电池开机后就不能关机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放电电路出了问题,充放电电路是什么芯片?

网友:
拖焊下电源芯片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