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内存

楼主(2008-04-27):
我新买的kingston ddr2 667内存用cpu-z测出来厂商一栏写的是national instruments 生产日期是08/10 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直接上kst官网查查不就晓得了三!!!假的话 是肯定查不到的哈

网友:
市面上至少70%以上的金士顿都不是正品.(包括网上能查到的)

网友:
到 官方网站 去查下 内存上的代码~~~

网友(2008-09-03):
很有可能 :lol :lol

网友:
那肯定不是正宗金士顿条了,我曾经看到有商家自己包装的金士顿,就是把散装条子用包装盒、说明书、封口标贴包装,装好后和正品的条子没什么差别,但是那种条子在CPU-Z里面是没有厂商的标记的,正如楼主说的那样。

网友:
各大城市都有授权维护中心,打800电话,可以拿过去给他们看看!包括维修免费的!用放大镜先看标签那个R字真的边上有纹理的假的就一圈,标签左上角有个PCB铜字数字编码跟标签上的是5到3位一样的!如果有高倍放大镜的话对准表情那个花花的人头里面有很多四方的K字的!一般就是真的!该方法是针对2007新生产的内存比较适用!

网友:
金士顿现在好像只有刀版的没有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