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

楼主(2008-04-27):
说来我也是高手了!但是现在难住了!CPU不工作!有供电!还是一样!能复位!CPU也换过了!其它的供电都很正常!南桥也压了!
bios也刷过了!一样!有谁修过同样的主板!急急

网友A:
CPU到北桥的AD线量测了吗?
PCI到南桥的AD线量测了吗?
南桥的北桥的AD线量测了吗?
CPU到南桥的AD线量测了吗?
南北桥的工作电压和VREF电压都对吗?

想要修出来板,就要多量多测,只知道量供电复位时钟,算什么高手

网友:
什么主板?
什么芯片组?
什么型号IO?

网友:
呵呵
看来LZ离高手还有一段距离哦

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到北桥的AD线量测了吗?
PCI到南桥的AD线量测了吗?
南桥的北桥的AD线量测了吗?
CPU到南桥的AD线量测了吗?
南北桥的工作电压和VREF电压都对吗?

想要修出来板,就要多量多测,只知道量供电复位时钟 ...

请问CPU有哪些AD线是到南桥?

网友:
努力吧!看来LZ离高手还有一段距离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