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示,诊断卡无代码显示,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4-27):
故障开机不显示,诊断卡无代码显示,复位灯常亮
主板型号超星845d
cpu核心电压1.84pll供电1.88
总时钟0.29停止时钟1.88
主时钟0初始化输入1.86
pg信号1.85中断控制1.88
休眠控制1.86不可屏蔽中断1.88
复位信号0.49地址位屏蔽1.88
参考电压1.24系统管理中断1.87
忽略数据1.87可屏蔽中断1.87
power-no开关5.35vreset开关5.4v
pci槽关键测试点电压
+5=5.49v3.3v=3.61v帧信号5.76v
33MH时钟2.12v复位0.44v
AGP槽关键测试点电压
+5=5.5v3.3v=3.61v帧信号5.76v
+3.3=3.6v时钟1.82v复位0.44v
+12v=12.9v
内存供电管型号:55N03LTA
三个脚的电压分别3.6v4.81v2.71v

网友:
把显卡插槽旁边的供电场管换掉就可以了,这是北桥供电不正常引起的CPU无复位。

网友:
复位电压偏低,还是再测测复位电路吧,跑线路再好好查查吧

网友:
换了AGP的供电管也不行,我用的是75N03A代换55N03

换了AGP的供电管也不行,我用的是75N03A代换55N03,这应该可以代换吧

网友:
你找个3055E或3055L代换下AGP供电管,如果行的话可能会过热的,加个散热片就可以了。

网友(2008-06-03):
这样的 故障要从复位的 源头查起,虽然是老帖子了,说下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