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C640受潮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08-04-27):
本人自己的一台C640因老婆看它有点渴,遂放上半杯白水~~结果~呜呜~~~~结果不开机了!
故障现象(没敢再开机,直接拆了,用氯仿清洗主板):
     1,清洗干净后,主板还算干净。MAX1632--22腐蚀断了~~~
     2,换1632,用电源加电,短路。拆掉,测得+3V短路,+5V短路~~~
     3,下载图纸~~~~拆Q2,无电流。装上,测DC—IN+正常19.8VDC。
     4,测PU8,1脚无输出3.2V,7有3.2V。
     5,备电端,有19.8VDC,PWR—SRC有19.8VDC,不知正常不?

今天就修这么多了~~~呵呵~~~~请高手指教!!明天接着修~~

网友:
3.5V短路,你更换后还短吗?待机电流多少?按你说的3.5V短多数桥就挂掉了

网友:
这个板不好修了 呵呵 要我就换了 没那么多时间

网友(2009-02-16):
修好没,我也有一块,电源保护,不上电后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