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的棘手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4-27):
SONY 型号SA15CP 双灯管,高压板坏了,没有相同的高压板,要改个高压板,用19V单灯管高压板接供电16V,控制3。3V 接地 但是点不亮。接双灯管高压板接16V。3。3V,GND。灯微亮,闪烁不停,不知啥原因,具体怎么改这个高压板,请大家给个思路。用自己的点屏工具可以点亮~

网友:
灯管肯定事好的吗 如过灯管好的 你换个高压板吧 应该没问题的 1个灯管也可以 稍微暗一些

网友:
解决了 2个高压板并联能点亮2跟 单接一跟就一跟都点不亮~奇怪啊

网友:
多灯的高压板都是这样设计的,就接一根灯管是点不亮的,或者点亮瞬间就灭了,这是电路检测电路就这样设计的。

网友:
学习了,成长中,,又学会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