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08-04-28):
我有一块QDI P4主板,通电后主板指示灯亮,但按开机键无反应,换了电源故障依旧,不知是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
能不能把问题说的详细点啊,人最好先测测各测试点啊,然后我们大家帮帮你研究一下啊,你这么一说我们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