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通病(二)

楼主(2008-04-28):
最近几天,忙死了,也有些收获,修了好多东西,运气也好,几乎全是通病,现在列出来,大家遇到可以看看
智仁主板,915的,大概15片,其中一半是U座子虚焊,(表现是代码为FF)其余一半是三个10V的场管(两排场管靠近U座的那排中间那个坏),表现为不接4PIN能开机,但是错误代码是FF,接上4PIN后不能开机,换场管都搞定
小经验(场管短路,几个都并在一起的,不能确定哪个,用比较硬的小起子挑一下,用点力,坏的场管直接一挑就碎了,好的管子随便怎么挑,挑不坏的,屡试不爽哦)

网友:
小起子挑一下?
还没有试过,先谢谢了

网友:
这样挑,会不会把主板上的焊盘挑坏哟,?????

网友:
CPU座你是怎么做的,请详细介绍一下,先谢谢徐品权

网友:
连U座都搞,看来是大师了,希望多发点经验和技巧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U座的拿 BGA来搞了吧?  你不回用的是锡炉做的吧

网友:
U座虚焊,加焊就行,我用的是风枪,希望大家看清楚些哈

网友:
见识了,下次小弟遇到会注意吧,收藏起来先。

网友:
嗯..学习了. 记下.以后可能会用得上的..还有一问题..你有风枪怎么拿MOS时不用它..还不起子.拿下来直接测不是更好吗?(接合你以前认为是哪个管子坏的经验)

网友:
用小起子翘还没有使过学学一下

网友:
这个方法是我突然发现的
比如一测管子,有坏的,但是几个管子并起的,不知道哪个是坏的,于是用起子挑着焊(一般我用烙铁取MOS管),谁知道还没焊下来,坏的管子就碎了,好的管子取不碎
当时有很多一样毛病的板子,于是就专门试试,结果在几种板子上试都是那样的
我说的用起子挑,是针对与几个管子在一起,其中有个别坏的情况,较快的判断方式,这样不用一个一个拆下来再测,并不是为了取管子
还有就是这个方法有危险性,不提倡

网友:
不明白你们加焊U座是怎么操作的,我弄一个坏一个

网友:
我是这样的,加点焊油,用风枪吹,吹到温度觉得差不多了,用个没有风扇的风扇铝块压着吹下,继续压着等座子冷却了就行
具体操作和工具可以可以多搞多试
象一些小问题,是解释不清楚的,比如:烙铁头保养.焊工,工具使用等等,靠的是经验和多动脑袋,多操作
不是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
笔记本主板烧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风枪么 好象不怎么好用啊 我吹十个有8片不行 上面会压什么东西吹么 说说经验撒

网友:
恩。楼主的这条判断方法不错。值得学习 这就是江湖中的主板维修方法哈。很适合我。肯定也很适合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