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19SQ一开一关

楼主(2008-04-28):
接到一台LG1719SQ,故障:接电源绿色指示灯一亮一灭的,屏也同时一亮一灭,亮时有板本英文显示,接上VGA线也一样,无图只是闪亮时显板本英文,按键不能关机,开始以为电源或按键开关有问题,开机都排除了不是,问题确定在驱动板上,此板有类似2621那么大的芯片,两贴片8脚存储器2408和25XX,请问同行高手们这是不是哪块的程序坏了,如果谁有传个上来,不胜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到一台LG1719SQ,故障:接电源绿色指示灯一亮一灭的,屏也同时一亮一灭,亮时有板本英文显示,接上VGA线也一样,无图只是闪亮时显板本英文,按键不能关机,开始以为电源或按键开关有问题,开机都排除了不是,问题确定在 ...

    目前这类机型的程序都不好找,但也不太容易出程序问题,你所说的那个象2621的芯片,如果上面带散热片的,应该是TSUM56,如果没带散热片的,就是TUSM16,两者区别就是56的带DVI,而16的不带DVI.这种芯片属于图形整合芯片,这个TUSM是带CPU功能的,但它又有别于一般的MCU,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个机型是AOC的代工产品.
     如果实在修不好,你到我这里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板子.如果是AOC代工的,很多都有.

http://shop35707942.taobao.com/?catId=40395690&queryType=cat&categoryName=%D4%AD%D7%B0%D2%BA%BE%A7%C7%FD%B6%AF%B0%E5&browseType=#pagebar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电压不大波动,而且电容已全换了新的兰宝石,这个机器的屏可以用2621点,可能还是程序或芯片问题,这个机子芯片上的字和屏幕闪亮时显的字差不多,是不是掩膜什么的

网友:
明天我先请空24c08试下,机器在店上.

网友:
看了下洲记的东西,没有这种板,原板很小比2621板还小得多,

网友:
故障应该在按键板,你需要确定按键板没有问题,同时各KEY的阻容元件也没有问题,才进一步考虑程序问题。PM25LV010中存储的是MCU程序,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绝对不是按键板,拔了按键插头也一样啊,今天清空了24c08试了下电源绿灯照样有节奏的闪,屏还不亮,只好还原数据,又吹下25f2048试了下开不了机,也只好还原,现在想起来灯的闪法好像乐华通板插上升级头没拨下来,灯一直闪,---- 此机芯片---     FLATRON
                                                               F.ENGINE
                                                               FE211M-LF
                                                               A5MC493999F
                                                               0640B
                                                                LG                  看来可能是MCU或25F2048的数据问题

网友:
如果你确定按键板没有问题,那就是FE2111M-LF损坏了。对于这类故障换驱动板最好。

网友:
没法只好换了块2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