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通病(三)

楼主(2008-04-28):
最近几天,忙死了,也有些收获,修了好多东西,运气也好,几乎全是通病,现在列出来,大家遇到可以看看
技嘉KT890板子,配多彩电源(标称350的那种,很重),北桥一进系统就速度发热,导致死机,用杂牌佑泰电源(该电源相当垃圾,重量轻,而且里面电容最高才1000U16V)也是,但是用上普电源(多彩产的哦,这是我比较奇怪的地方),没有问题,所有电源正常测试,电压几乎一致(相同情况下压差不到0.05V),而且在别的机器上都能正常使用几小时,该毛病在一网吧遇到大概20个,全部换成是上普电源搞定,难道是板子贱?
通病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 垃圾电源 有杂波 电流不纯净?

网友:
哇这样说的话真是不明白了啊,电源也会让电脑死机嘛

网友:
这情况我也碰到过。。一直没弄明白。。有的时候还绝点。几得是V星的一块板。。就是不能用世纪之星的电源。。换别的电源就好。。一用世纪之星的就死。。

网友:
我打中间的那个阻值,直接对地短路!......

网友:
最近碰到一台花屏死机的主机,插U盘就花屏,换了电源就好了。。。

网友:
晕啊,挑电源的主板我到是还没有遇到过~!电源引起的问题到是遇到不少~!+12V,+5V+3.3V都高到+12.25V,+5.25V+3.5V左右会影响电脑的使用吗?>

网友:
我也深有其感,上次一台电脑死活做不上系统,后换电源正常了

网友:
你配的多彩350电源和犹太电源都是新的? 旧的很难说 里面原件老化 电解液干涸 都会造成死机

网友:
电源也会让电脑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