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问题不一般的问题。。。。。

楼主(2008-04-28):
开机FF,时钟没亮,复位常亮,主供电没电压.

网友:
急。。。。。。。。。。。。。。。。。。。。。。

漫天飞 -1 急解决不了问题! 查下I/O~

网友:
哪个位置对地短接啊,是不是主板灰尘太多啦,先洗刷刷啦

网友:
LZ,你说的什么啊,一点都不清楚,能不能说明白点呀?

网友:
看你是个脑子不清醒的人,发个帖子没有个明显的思路.脑子明白了再来修板!!!!!!

网友:
有时间的话
最好将维修过程发上来

网友:
没主供电,查下电源管理ic的工作,vcc,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