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

楼主(2008-04-28):
有台三星711的电源和高压板出现短路保护,查分力元件没有损坏,怀疑两个IC(查不到资料,感觉是8脚场管)SP8M3,我修液晶很少,有几个问题,高手指点哈
一:有没有该IC资料,我查查那两个脚该不该短路(1脚和3脚电阻很小,在线测几个欧,2脚空,5678脚全连在一起,接地)
二:我在网上查了下,好象这样的毛病比较常见,大家有什么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
三:该IC我这里(我在拉萨)找不到,有什么代换的吗?如果是场管,是不是可以用分立元件拼起来哦

网友:
是8脚场管。里面是2个场管。
4V Drive Nch + Pch MOS FET

如果只是做为供电开关的话,可直接短接。

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