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未-电脑城-郁闷!!

楼主(2008-04-28):
本人主板梅捷A8N4G-RL,C51的,,前两天刷坏了BIOS,,今日去了电脑城想刷回来,谈好价20块包刷好,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但郁闷从此开始了,,从老板拨BIOS的方法我就有预感,这次肯定凶多吉少,,果然只见老板拿着一根针很粗鲁的把BIOS向上一挑,挑到是挑出来了,,但插BIOS芯片的槽被他搞断,老板还很镇定的说,没事,这个槽没用的,待会直接把BIOS芯片焊上去就行了,我无语但也没办法。焦急的等到老板刷好了BIOS,焊上去,试机,果然如我担心的一样,机子毫无反应,老板这时开始推托说什么我提供的BIOS程序不对,怎么可能啊我都刷过好几次了都是用这个,老板就又给我换了个BIOS芯片重新刷,可是机子依然没反应,这时老板开始耍无奈了,直接说你去找别个修吧。
本想跟他吵的,想想也算了,跟这种人没必要,,后来又换了两家,都一样,把BIOS芯片吹下来,刷新,焊上去,试机,机子无一例外的都不亮!!!!
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去电脑城之前我很确定就是只是BIOS刷错了而己,,现在被三个老板搞来搞去都不知道是不是搞坏了。
各位网友和版主给点意见吧,我现在该怎么办??主板是怎么回事呢?还有救吗???第一个老板给我换了BIOS芯片,这有影响吗??不过后面的两个老板又把BIOS芯片换回来了,说这个BIOS芯片跟你的原芯片容量都不一样怎么可能通用?
芯片

网友:
补充
另外我看到第三个老板给我焊BIOS芯片的时候没有把电池取出来,,这会不会烧坏BIOS????

网友:
哦,刷bios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活,这个刷不好的话,一切都是白搭,最好找一个好板,更换一下bios看看,不然的话,神仙也没有什么好法子

网友:
刷之前怎么不备份BIOS呢?

网友:
是啊,之前应该先备份BIOS.现在只能找同型号的换上去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应该是别的地方的毛病

网友:
不取电池焊接不会烧芯片的放心,刷新BIOS的事时不时有做了。你到官网下原主板BIOS,可能是他们操作上的失误。

网友:
第一下给你搞坏的只怕不只是槽。BIOS只怕挂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找个官方网站下载BIOS从新刷一次,如果不行可能要换BIOS芯片了

网友:
按主板型号从官方下一个BIOS程序文件,再用一个代用的BIOS芯片,重新刷写!

网友:
程序刷错没什么事!大不了不亮!要是把BIOS快弄坏了!那你就的找个和你一样的扳子把BIOS换上试试!还不亮就在查查是不是别的地方的故障!

网友:
有可能其他地方还有问题
梅捷的这类主板桥芯片非常的容易空焊,有可能之前故障并没有发生,在刷BIOS的时候主扳温度一高。稍微变点形,故障就出现了! 你看BIOS芯片是不是和桥离的比较近
我们也遇到过自己刷坏了BIOS后,找我们帮着刷回去的例子。
但我一般先要声明:我只管刷,刷后点亮才收钱;刷了后点不亮不收钱,但也不负责。
原因很简单:我怎么知道客户的板子是不是只是BIOS方面的故障!!
建议LZ到专业的店去修吧,不要说刷BIOS了,直接就说点不亮,让他帮你修得了

网友:
是的呀,同意楼上的说法,现在的主板没有那么金贵,大不了换一块,,

网友:
官网下原主板BIOS有时找不到,我的方正8816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