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灯座测试 AD灯一亮后全灭

楼主(2008-04-28):
GA 845 CPU主供电、时钟、复位、PG电压都正常,显FF,上478测试灯座触发后灯全部都亮一下,然后就剩下最上面两排灯亮,而下面几排AD线灯全灭,压北桥和CPU座重新触发还是亮一下就全灭了,但此时点复位开关,灭的AD灯又全亮,不复位又灭,最上面的两排始终亮。给个思路。
cpu

网友:
唉,这种情况还是加焊CPU座试试吧。478的板子也不知怎么回事,大多都会出现CPU座虚焊。我加焊过好多板子一般用上两个月就出问题。挺郁闷的。

网友:
还是座子问题,直接补焊或更换才能彻底地解决掉!

网友:
加焊后无效,但又发现不单独插12V四脚供电线,CPU座灯全亮也不灭,但亮度不够。

网友:
检查一下VCC_VID
以前我遇到过一张板,也是测试座上大面积的AD线都不亮,是穿针的U座,于是想都没有想就直接加焊北桥
结果加焊失败
最后才发现是VCC_VID 1。25V没有引起的故障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AF4 VCC_VID 电压为0V,不好跑线路,怎么维修

网友:
应该是CPU底座虚焊的原因,换个风扇底座试试

网友:
先把VCC_VID修上来,一般就在座的附近,仔细 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