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45主板,自检后死机?请大侠帮忙看看是为什么?

楼主(2008-04-28):
我这块,英特尔845主板,自检后死机,开始以为是内存的事,把内存拿到别的机子上正常,内存插槽也没有什么问题?请问还会是什么地方?请大家分析一下.....
主板

网友:
自检后死机?
------------------
显示的啥,自检过程完成了?

网友:
没有完成,就死机了.....................

网友:
那就先刷BIOS试试咯,把内存槽刮刮

网友:
检查时钟芯片,看工作正常不,如果触摸温度异常的直接更换了!

网友:
时钟芯片在主板上坏的很少吧,我都还没有碰见过

网友:
时钟芯片也有坏,且温度异常,但是我碰到时钟芯片坏的一般都是点不亮的。

网友:
刷BIOS,清空CMOS

网友:
看是否过热 另外要看自检到那一步了 如果有板卡都拔下来看看 再就是刷BIOS 另外换个键盘鼠标口等等 顺便问下你确定是死机了? 还是键盘就不管用了

网友:
先刷BIOS吧,应该能解决问题,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再试试其他问题

网友:
看看 是不是 CPU过热导致的死机。先解决一下散热问题!在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死机的故障最难修,我一见这种故障就头痛,引起死机的原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