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15 主板点不亮。代码为D4 搞不定请教大家

楼主(2008-04-28):
MSI 915 主板点不亮。代码为D4 搞不定请教大家 内存供电。时钟都查了。BIOS也正常。还是搞不定。你们有修到过此板的吗。把经验给小弟讲解讲解吧。谢谢

网友:
量一下内存到北桥的线路啊,看是不是有空焊的.

网友:
d4是内存不过。如果电压时钟都正常。。先把槽多刷刷。。条子手指也搽干净。还不过。就去量槽子旁排阻的电压和对地阻直了。。应该都一样。。不一样。一般都是北桥有空焊

网友(2009-11-11):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下PS2电压正常不?

网友:
嗯 楼上的  桥问题一般是跑不到d4的吧 给点解释
边上小元件是不是也正常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