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障现象是什么引起?屏 解码版

楼主(2008-04-28):
我对液晶不熟望各位大虾指点为谢    联想LXB-L17B故障现象如图:

网友:
好像屏坏,现象跟我手头的tcl17的一样,我这个已确定是屏

网友:
恭喜啊,,,屏坏了,排线不会影它上面黑啊

网友:
是屏坏了 型号HT17E12-200    屏驱动芯片(35D16DF    IFP7453PZP  )网上找不到购买的 本想买来试下,客人等不急退了
叹!没法没法查出屏驱动坏的原因遗叹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着这种问题,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修屏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配件很成问题,就算找到配件但成本很高,赚不到什么钱啊

网友:
屏的问题。呵呵。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