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能旋转的毛病...你们见过吗???已经修好

楼主(2008-04-28):
有台TCL的显示器型号是MF707!!!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能旋转,屏幕一直是斜起的....
调旋转菜单从0到100都没有反应....其他菜单调节都是有用的....不知道怎么研究咯
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旋转调节电路坏了.就二三个三极管.很好查的.
这情况也要问,你看来是不会修的,送修吧.

网友:
没拆机就问吧,要折机检查那电路没有几个元件的。

网友:
看一下和控制光栅旋转插头相连的几个三极管和电阻--光栅旋转电路.

网友:
首先进入工厂模式下看能不能调整,不能调整在说修理的话,我的一台方正显示器也是不能调整,可是进入工厂模式调整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是这样的啊,,,既然是简单的问题自己动手能修好怎么不行呢.....
看拉上面几位兄弟的留言写的不错 啊,,我按照你们的方法真的很容易的发现有个三极管代号是A733P短路.....到一家修电视的师傅那里买到一个听说可以代换的管子...型号不清楚...换上后OK....用去银两2元....
呵呵....是这个论坛给我修好的显示器...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直接把偏转线圈拔掉就行。。。。。。。。。。。。

网友:
7楼的咱们还要吃饭吗,在简单的事情总的要个钱把。反正是会的不难难的不会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偏转线圈拔掉就行。。。。。。。。。。。。

直接把偏转线圈拔掉那里有图像啊!!!是旋转线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