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橡皮擦修理内存条

楼主(2008-04-28):
内存条时间用久之后,金手指容易氧化或者沾上污渍,导致内存工作不可靠。

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用橡皮擦把两面的金手指擦干净,通常可以达到良好的维修效果。

网友:
早就知道了 还是顶你下 做沙发

网友:
清理内存条的金手指基本上搞这个的人都知道,哪位有简单、易用清理槽子的方法么?

网友:
这一招我经常用,有没有别的修理的好招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我用细砂纸比橡皮好用一点。对付内存、显卡接触不良导致的蓝屏,有一套。

网友:
细砂纸刮槽挺好用的。。。。。。。。。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 东西,。。    这算内存维修吗。
我也废话一句, 用以前滚珠鼠标 里的小球 擦 金手指  效果 极好!    不是橡皮可以比的

网友:
橡皮的用处不少呢,基本上触点部位脏了都可以用橡皮来处理。

网友:
一向只用橡皮擦,原來細砂紙與滾珠滑鼠的小球也可啊,受教了

网友:
橡皮是可以的,橡皮是硫化橡胶,搽接点效果好也不伤接点
细砂纸是不行的,要伤接点
鼠标滚珠也行,是普通橡胶,不伤接点,但是效果没有橡皮好的

网友:
交流就是好

呵呵,虽然这点小技巧,地球人都知道。但是交流一下,还是有人收益的。

所以,大家不妨抛砖引玉,把自己知道的,以为很简单的方法讲出来。

网友:
哈哈``谁不知道这啊...不过还是顶下,

网友A:
这也叫修?发这样的贴子简直掉主板维修基地的价。我是逮到什么用什么擦,一般用报纸,复印纸,抹布,袖子,衣角。

网友(2008-08-11):
终极方法 用铁锉!弄一个坏一个!

网友:
你是不是来混分的!!!!你这样的人我见的多了!我也是来混分的,所以才有闲功夫搭理你!!!

网友:
新来的,学习观摩中

网友:
哇!!原来废旧鼠标还能有这么大的用处,受教受教

网友:
好多客户的机器会是这样的.

网友:
呵呵,我用纸把内存条擦一遍和用橡皮擦的效果是一样的,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
还要注意静电的问题啊,

网友(2008-09-11):
这个确实很旧的方法~~~

网友:
找不到橡皮时
用纸

网友:
这个橡皮维修法已经年代久远了.....

网友:
原来老式鼠标的滚球还有这用处? 以后在收到古董级的机器一定要给客户索要鼠标

网友:
呵呵,早就在用了,效果不错

网友:
实在没有的橡皮和鼠标球时候也用过香烟的过滤嘴

网友(2008-10-13):
我的方法是用新的人民币檫。因为教我的人说内存条经常见钱眼开!

网友:
先用湿布反复擦,再用干布擦干

网友:
LZ的贴子没学到什么东西,倒从其它里面学到不少!嘿嘿~

网友(2008-11-17):
搞清楚原理才是最关键的,因为橡皮可以檫掉上面的氧化层。而接触不良问题的确是很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讨论下 哪种牌子的 橡皮擦 的效果最好,

网友:
看贴回贴。。。。。。。。。

网友(2009-04-23):
有清槽的方法.一般修主板用的.就是用摄子在槽两边接触点刮一下.这是我经常用的..

网友:
清理内存槽和擦金手指常用到

网友:
橡皮擦还可以用来擦硬盘电路板

网友(2009-06-30):
这里这么热闹啊,建议不要用沙纸之类,后果是内存很快就再次被氧化,如果是客人的内存,你看着办吧,呵呵!

网友:
偶也是用橡皮擦的,可有时不管用呀,再用第二种方法,直接用带磁的起子接触一下金手指,立马OK,哈,

网友:
橡皮是可以的,橡皮是硫化橡胶,搽接点效果好也不伤接点
细砂纸是不行的,要伤接点
鼠标滚珠也行,是普通橡胶,不伤接点,但是效果没有橡皮好的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严谨的态度和实验精神,不仅适用于科学理论,更适用于技术应用。

先用酒精溶解掉一些污圬顽渍,再用橡皮做最后清洁。百分百奏效。

网友:
我直接用酒精刷刷,有时把整个板子放到酒精溶液里泡泡

网友:
用橡皮擦这问题,我想现在就连普通客户都应该知道吧